一组灯管全亮,一组亮一头,然后就保护了,求助!

楼主(2013-01-06):
一组灯管全亮,一组亮一头,然后一两秒就保护了,求助!

拆壳,替换灯管,。两组(四根)灯管全部替换,发现故障依然。。。

可以判断问题出在一路高压部分,

如图

屏幕型号是: 明基G900WA
本人笨鸟新手,已确定是上图左上角高压点不亮,请高手给说说,是图中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左上角那个蓝色电阻 或者是左上角那个高压包(绕了很多铜丝的那个) 烧了?

网友:
把2个蓝色电容互换下,看下故障

网友:
补焊高压包引脚(要是有兴致就倒换下高压包),检查这一路高压元件,再不行,更换四灯小口通用高压板!

网友:
路过帮顶,俺们也一个菜鸟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

网友:
那2个蓝色的,应该是电阻吧?不是电容吧?

我把两个蓝色的电阻互换了一下,依然是左上角高压点不亮。

请问 这样来说,应该不是电阻的问题,

应该是绕有铜丝的高压包的问题吧?

还有,如果是高压包问题,替换高压包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直接改个四口通用高压条,多省事,现在搞维修要效率啊,当然,如果是自己的,那就另外的说了

网友:
蓝色的是高压电容。。。2kv的应该是。 人家让你互换是排除高压电容失效的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 那就再换高压包了。这个只能排除法。

网友:
好像高压线圈的问题,上下替换一下判断。

网友:
该通用的!

网友:
我把两个蓝色的高压电容互换了一下,依然是左上角高压点不亮。

请问 这样来说,应该不是蓝色高压电容的问题,

应该是绕有铜丝的高压包的问题吧?

还有,如果是高压包问题,替换高压包有什么规则吗?

手头有3块废板,我看了没有与这个高压包相同的,请问可以替换吗?
难道只要针脚相同就可以替换吗?

网友:
你先全加焊下,后面有5707  4606之类的没有?有的话坏的几率特高

网友:
换耦合电容试试 有可能是高压包

网友:
替换啥啊。。把两个高压包的高压端用表量下。。肯定那个只能亮半个的一端高压包高压输出端开路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一边漏电。一边是供电,一边是反馈。

网友:
都啥啊。。20块钱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省事又快。

网友:
就是那个亮半边的那个高压包坏了,换了吧.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条省事

网友:
外接高压省事,,

网友:
兩路的高壓部位互換看看,就很清楚囉~{:soso__7097954154129964041_1:}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就OK了,效率高

网友:
高压陶瓷电容有可能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貌似是最明智的么- -?

网友:
既然有一组是正常  一组不正常  可以对照好的阻止来修另一组

网友:
现在是学习阶段,所以,我希望尽量修,

当然熟练了之后,就是论效率,怎么效率高怎么搞。。。。呵呵

谢谢各位了。,

蓝色的陶瓷电容是叫做“耦合电容”吧?也是高压电容,对吧?
通过互换这两个电容,证实这两个电容都是好的。
应该就是 后面的高压包的故障了

网友:
升压器对调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呀

网友:
我遇到过,用万用表测一下那两个高压变压器的输出阻值,如果不一样,就是坏了,换掉就好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高压包是否好的,初级电阻很小,次级几百欧吧!对比二个高压包的电阻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