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BTX-450p4

楼主(2013-01-06):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有5v ,求思路  。。

网友:
这种故障论坛多的很,自己搜索就有思路了。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
表明起动后电源进入保护了,查一下是不是各路输出的整流管短路了

网友:
或者有鼓包的、漏液的、失容的电解存在了。

网友:
叙述太简单,无语了!

网友A:
谢谢各位,,是整流整流管短路了
。。没有现成的换了个联想电源上的lt6219a,,风扇正常,有5v,3.3v不过12v变成了14v有没有问题。。各位指点下。

网友:
有短路 检查输出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是整流整流管短路了
。。没有现成的换了个联想电源上的lt6219a,,风扇正常,有5v,3.3v不过12v变 ...

检查12伏输出线路

网友:
检查12V的反馈电阻是否变值或虚焊,如果没发现就减少1-2K的电阻值

网友:
这几天忙。。现在才看到贴子。直接找了个主板加电测电源可以正常。。无语了。。让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