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6):
本人新手。求教这个场馆达到了输出的条件了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场馆坏了。

网友:
呵呵,可能是后极短路啊 你测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

网友:
可以换一个。。。

网友:
楼主图不清楚啊,把电阻的阻值标一下,再测一下左下角输入点的电压。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好像那个管子G级应该是低电压吧。

网友:
Q9807的G极有电压就代表管子是导通的,没有电压就可以打一下后级阻值

网友:
低电平才导通呢

网友:
这是那里的管子  是不是隔离保护    感觉8.3V哪里有问题

网友:
P沟道的场效应管。。。G级低电平导通。。。这个导通不了。。。如果后级短路能把输出拉到零电位。。而前级电压正常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看情况是Q9807导通,经两个分压电阻得到的6.8V,换个管子试试

网友:
Q9807 需要导通 才可以

网友:
果然是Q9807需要导通才可以。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