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H0165能否用1M0265 替 换?

楼主(2013-01-06):
一个电源的待机电路上用1H0165,烧了,能否用1M0265 直接替 换?

网友:
最好是用原型号更换,万一要更换,要仔细核对外围电路。

网友:
手上没有原型号啊

网友:
我用380换过,直接代换的

网友:
替换应该是没问题,只是不太好。如果是用1H0265R就好了。

网友:
最常见的4脚
sl0380r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用1A650

应该是不可以的 ,用1A650V代换2A650V电流不够

v

网友:
是5L02380R直接换的,不用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