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联想不通电

楼主(2013-01-06):
17寸联想不通电,换了保险,通电即炸保险,开关管也换了,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呗

网友:
整流桥检查了么?

网友:
先不装开关管,把300V修正常了再往下走

网友:
先开关管取了看短吗,如果不短,芯片和开关管要一起换,开关管的G极也要看一下

网友:
咋保险!电源管理芯片要换的!

网友:
串个灯泡呀,上电烧保险,后面有严重的短路呀,二极管,整流桥,PWM芯片都是重点查的对象

网友:
说的不错,大概就是这些部位造成的短路,炸保险后不要轻易的尝试直接通电,应该查查电路中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之后再串灯泡通电试机!

网友:
串灯泡,检查整流桥啦

网友:
整流桥堆查查

网友:
负温度热敏电阻,这个出问题,上个保险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