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值相同,容量偏小的电容可以换吗?

楼主(2013-01-06):
一长城电源,大滤波电容鼓包了,200V、470uF,手头没有一样的电容,只有200V、330uF的电容,请问可以代换吗?如果换了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呢?

网友(点评):
可以代换,除了电压极不稳时可能引发重启外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原则上不可以换小的!
但是你可以先换上暂时用,不过这个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就小了。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
带250w的东西完全没问题。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
你那个是串联使用的 容量减半。。。原来差不多是两百多UF 你现在这个容量小 就变一百多了  电源滤波不足,可能造成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B:
好像说容量要相同,耐压值可以往上浮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容量要相同,耐压值可以往上浮动吧

嗯嗯,原则上是这样的。

网友:
原则上修无铅主板要用无铅的锡珠,但是我们用有铅的。200v330uf代换200v470uf实际是可行的。

网友:
并一对就是400V660UF了

补充内容 (2013-1-9 13:10):
啊,还以为是400V330UF一个呢。没仔细看哈。。并一对是200V660UF哦。。。亲

200V的电容并联耐压值怎么会变成400V?真不知道你电学是怎么学的?
电容并联,耐压以小的为准,容量相加。电容串联,耐压相加,容量以小的为准。

网友:
不是满功率囚出的话一般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可以代换,但一定要把两个大电容换成一样的。即容量和电压要一样。

网友:
现在电网电压稳定,代换没问题。

网友:
为何不并联两个上去?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不可以换小的!
但是你可以先换上暂时用,不过这个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就小了。
最好不要这样用!

嗯,电容代换只要确保耐压值相近就行,容量值只是代表本身储存正电荷量大小范围。

网友:
请问楼组  有几个200V、470uF 的电容。。。。。如果有两个    我建议都换掉    容量小了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电压一定要相同的或高一点。。。。

网友:
         大容量电解电容和小容量电解电容串联后使用,在工作过程中,大电解的容量也自动下降到等效小容量电解的容量(串联中的大容量电解充放电时的最大电荷数=小容量电解的最大电荷数)。因此,你现有元件可以暂时使用,以后再换正常容量的。

网友:
楼上解答比较清楚了,我来给补充一下,这种常见的ATX电源,其初级大电容爆掉的原因一般是老化或者分压电阻故障,因此,更换的时候,建议更换成对电解电容及分压电阻。

网友:
哎来晚了 楼上的基本都说完了  也可以用250V470UF代换 杠杠的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