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nc6400 电池充不进电,充电芯片输出电压9v小于电池电压

楼主(2013-01-06):
电池充不进电,确定电池无问题,充电芯片更换过,问题依旧,充电芯片输出电压9v小于电池电压,充电芯片供电,基准电压正常。。。求大哥们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充放电芯片的场管正常不,还有电池检测信号有没有啊。

网友:
看看EC的脚位有没有氧化物,不行加悍一下EC

网友:
场管正常,EC之前也更换过因为不认电池,这是返修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