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5100

楼主(2013-01-06):
各位大侠:HP5100激光器在什么位置?好拆吗!最好能提供个视频网址!O(∩_∩)O谢谢!

网友:
取出硒鼓,你看到硒鼓组件之间的缝隙了吗,那就是光缝,是预留极光器照射硒鼓的地方,你能找到光缝就是找到极光器。必经没见过的机型多,要学会分析。

网友:
细心拆吧!找个维修手册最好!

网友:
把外壳拆掉分,很好拆的,里面那个黑色的盒子就是了, X射线很厉害的,我拆一次都要头疼一天呢。

网友:
楼上的不要吓唬小白,激光器发出的是激光,哪来的X射线啦,还头疼一整天,那我这个礼拜拆的三台hp5550激光器不就要头疼12天啦,哈哈,5100很好拆的 ,先把后纸板打开,留意左边的黑色塑料条,捏靠近机身的位置往上提就能拉出,然后整个往左推,和机身分离,然后拆两边板,再拆上盖,要注意不要抬太高,小心液晶板排线,就能开到黑色的激光器啦,清洁激光器的步骤,1、打开上盖,2、不要反转,3、用棉签查前边的两片玻璃,4、不脏的话尽量不要擦那两条塑料透镜,5、按住六菱镜的上部擦六个边,6、擦光功率检测透镜,7、绝对不要擦剩下的激光头,8、回装。

网友:
下图中的2就是激光盒。

网友:
真是无语了....

网友:
请问你是新手还是客户啊?!

网友(2013-02-05):
晕,你不是搞维修的吧,这问题问的。

网友:
对没拆过的总是难的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的不要拆激光器,别再搞个别的故障出来,你就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