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跑07,要复位一下才能显示

楼主(2013-01-06):
一块昂达945GCT主板,开机后跑C1-C3-07,停了,复位一下,能正常显示,按开关关机后,再开就能正常显示了,不要再复位一下。但是断开电源的电后,再开,又是一样。开机后使用一切正常,也能正常关机。跑07的时候,测全板的主要电压,跟能正常显示时是一样的。换过不同的CPU,内存,电源,时钟IC也换了,BIOS也刷过了,刷过新旧不同的版本。32.768晶振也换了。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知道有没测CMOS电池电压——修到最后只有测试所以可能点哦...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不要乱说  检测 键盘鼠标的 数据跟时钟电压  正常时5v
   不正常  换分压排阻

网友(点评):
复位一下,所有功能都是正常能使用的,键鼠这里还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到07下不去. 查PS/2电路.COM  时钟IC

如果重启后能跳过.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到07下不去. 查PS/2电路.COM  时钟IC

如果重启后能跳过.查南桥.

查南桥的哪些地方,还是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