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三线大口的灯管如何改双灯小口通用高压条!!!有图

楼主(2013-01-06):
四灯三线大口的灯管如何改四小口通用高压板或改双灯小口通用高压条!!!
求详解
请有经验朋友能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没有改过,是不是共用一根做为回路的,你量下

网友:
这种高压条坏了,我一般就改成两灯的就行了, 这样很好改,一边只用一红一白两条就行了

网友:
不用的接口,直接短接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你仔细会发现细的那根其实是二根并成一根的。找四个小的插灯管的插头,二根粗的你就一根一根的和那根细的接上小插头的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这种转接线吗,干吗要改了

网友:
没有备货只能改啊!你买个转接线要时间的哇,能改肯定省时间了啊!

网友:
双灯小口 改好了!!!
                  只是双灯暗了点
谢谢各位

网友:
你说这法子我试过。不行的。会保护;后来我改成了双灯小口的。

网友:
这问题, 没有相同高压板时,  多数是改2灯解决。

网友:
看一下那那个转换线的图就知道要怎么改了。很简单的。淘宝上一搜索好多。

网友:
這個有些並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