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691充电电路艰难维修

楼主(2013-01-06):
LA-3691P客户送来时反应电池不能充放电也不能正常识别。拆机一看机器进过液且已经被清理完了,EC
和充放电芯片ISL6251明显有焊过的痕迹,并且PL12没有安装,按一般电路故障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
,当时心中暗喜(自以为是上个师傅修好后,客户不愿出维修费,所以将PL12拆件了),其不知这才是
悲剧的开端。

随便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电感将PL12补件后,插电池和电源,显示电池可以正常充电,此时那个乐呀(此
处至少要略去近千字)。喜滋滋的装机测试,机器进入系统后不久,自动切换到了电池供电,仅过了数
分钟提示电量不足自动进入待机状态。难道适配器坏了不成,仔细检查一遍后确认机器并没有修复。仔
细回想了接机和拆机的经过,想到了当时机器后面有一个保修封签,此时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机
器本来是一个进水机,上个师傅修好以后当时肯定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单用适配器正常,单用电池也正
常,但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后约数分钟机器就自动切入电池供电且并进入待机状态。

故障并非想像中简单,客户又同意维修,只好拿出图来检查,首先排查ACIN 3.2V, BATT_TEMP2.5V
,BATT_OVP:1.84v(补充一下,按图纸说明这个BATT_OVP电压三个锂电芯的保护值为1。5V,但此机为8
芯电池所以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SM总线对地阻值为700左右两个脚有80左右的偏差。ACOFFF:在切换
时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按道理来说ACIN正常,ACOFF这个信号应不会拉高的。没办法只好迷信了一把
,先后换了ISL6251 EC U24结果故障依旧。

这下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了,真想像其它同行一样点颗烟,深吸一口来点灵感,可是我不会抽烟,NND
,只好坐下来慢慢想,对着图纸这几个故障点一页一页的看。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查,不想看到SM总线
时还真的来了灵感:压差有80左右,是不是有点偏大呢?找来块能正常充电的测了一下有60左右,看样
子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地方,用示波器实测EC_SMB_CK1:5V且有正常的波形跳变,EC_SMB_DA1只有1V左右
波形不明显,故障点已经找到。但EC_SMB_DA1这个信号所连的U24第5脚,EC第78脚,上拉电阻R44之间
均为0欧。不存在腐蚀断线现像。难不成是主板夹层之间信号轻微短路?联想到这个板有进水清理过的
痕迹。更加让我坚信是信号线轻微短路。依次挑起EC78脚,U24第5脚,切断上拉电阻R44和电阻PR40之
间的原来EC_SMB_DA1信号连线,找来一根细导线重新将这几个信号点串起来后,再上电和电池测机,SM
总线电压都已经正常且有正常的波形跳变。原来的故障完全排除,装机测试数小时后确认机器彻底修复。

下面附上几个重要的测试点,方便师傅们指点:
ACIN:

ACOFF:

BATT_OVP:

BATT_TEMP &SM总线:

对于这个故障,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电池不能正确识别为什么会切换成电池放电呢。还请师傅们帮我
解答一下。

网友A:
一修也没必要把电感拿掉啊,可是让客户用适配器时不发现电池不能用,系统里面也能看到啊

网友:
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致EC误判了

网友:
楼主英明,应该叼支烟,才有大师风范,分析很到位.

网友:
电池充放电一般对大多数我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弱的方面啊,呵呵,客户也出不起钱,咱们也修得少,对吧,呵呵

网友:
板层漏电都被楼主发现了 呵呵

网友:
板层漏电这个到是很少遇到,也 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估计要是我这一修肯定废了电池放电电路了

网友:
我看你比较擅长。。。擅长什么呢。。。你懂的。。。

网友(点评):
你不会说我擅长忽悠吧?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量对地值也是正常,就是不知道那个电压去那里了,用根导线电压一切正常

网友:
电池识别总线出问题导致不识别适配器,。。。诡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量对地值也是正常,就是不知道那个电压去那里了,用根导线电压一切正常

谢谢您的关注,刚开始我没有断开EC_SMB_DA1以前的信号线,直接用导线连了,不成,将以前的EC_SMB_DA1完全断开后,故障才解决,证明是信号线板层间轻微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修也没必要把电感拿掉啊,可是让客户用适配器时不发现电池不能用,系统里面也能看到啊

谢谢关注,机器进过液清理过并且EC和充放电芯片引脚有焊膏,机器后面积又有去年的保修签。估计是上次进水维修后,上个师傅也发现了这个故障,可能是因为价格的原因或是客户的原因,才让上个师傅拆下了PL12。因为不拆PL12机器会进入系统约三五分钟自动切换到电池放电,并再一分钟左右后提示电池无电自动待机。拆掉PL12的话,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时,电池也不再起作用了。单用适配器能用,也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按理说,这I2C总线有问题,只会导致不认电池啊,再说ACIN ACOFF都正常,EC也能识别到适配器,隔离也打开了,看来故障也是无奇不有,哈哈

网友:
看的我晕晕的,不知道楼主的具体意思,可能还是我经验比较少吧

网友:
这么隐性的问题都搞好了,佩服

网友:
今天看了那几篇好帖子。分都给我加完了。将最后的5分献上。
佩服楼主的功力深厚。

网友:
天啊,这样神奇的故障都有,亏的楼主思路广阔,

网友:
压差80.60是怎么量的啊,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