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520G 时亮时不亮 , 求助。。

楼主(2013-01-06):
    今天接到一个acer  4520g、    刚开始不亮机。  我看到cpu 旁边有个电容翘起来了。  然后就给压下去了。。  然后加电    。 看到了 期待的log界面 。。欣喜若狂。。。   但关机后在开机。 。发现电流跑到0.98  就不动了。     然后   有忙了会其他的。。。  突然人家又亮了。。  是个amd的  独显。  然后发现   亮一次  过段时间  就不亮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像你们求助。

网友:
    大家都帮忙顶顶啊。。  谢谢了。。。。

网友A:
加热北桥,显卡试下

网友:
加焊下那个北桥吧,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北桥,显卡试下

  我觉得显卡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直接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焊下。

加焊什么呢 ?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三桥合一的MPC67 是的话打。应该得

网友C:
这款机器很多问题,一个通病就是北桥,一个显卡,一个CPU,你那个故障应该是北桥了,你怕加焊爆的话可以在芯片表面贴上锡箔纸,或者隔热纸,基本不会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很多问题,一个通病就是北桥,一个显卡,一个CPU,你那个故障应该是北桥了,你怕加焊爆的话可以在芯 ...

  哦哦  谢谢了 。      我一会试试。

网友:
  你们说会不会 是bios

网友D:
你看看 它CMOS的电压时多少~如果偏低 换颗看看行不行~上次 我那台就是CMOS没电 引起的~!坐等结果!

网友E:
一般显卡,北桥吧,不过你的好像是摔的,不好说了

网友:
看看cmos电池的电量,不要盲目的干。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显卡的转换电压的那个管爱坏,你试试。

网友(点评):
但每次 过段时间都又能亮啊。。

网友F:
  不会吧   。。 我加焊了北桥 元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 它CMOS的电压时多少~如果偏低 换颗看看行不行~上次 我那台就是CMOS没电 引起的~!坐等结果!

真的么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显卡,北桥吧,不过你的好像是摔的,不好说了

  恩恩 我一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 它CMOS的电压时多少~如果偏低 换颗看看行不行~上次 我那台就是CMOS没电 引起的~!坐等结果!

     电压  2.91  v   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   。。 我加焊了北桥 元故障。

不是那个管彻底坏了,是不良导致的。

网友:
换个3V的电池吧,有的机器挑

网友:
用橡皮擦擦内存条金手指呢。。。

网友:
有碰到过CMOS电压过低,有跳变但不显示

网友:
        貌似都不行。。。

网友:
北桥都爱坏,,AMD的,对自己BGA要有信心啊,反正来的时候就是不亮

网友:
这个主板北桥容易坏的
我这里有换升级版本的2010年的升级桥
400出售 最后一片 要的联系我

网友:
  嗯呢  谢谢了。。  我加过了。 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