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电脑,用电池好好的,只要一插上电源就立即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3-01-06):
IBM R52电脑,用电池好好的,只要一插上电源就立即无任何反应
并且奇怪的是把电源拨掉再开机也开不了,必须把电源也拿掉再装电池才能开机。
更换过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是好的,已经排除适配器的问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或独立显卡的BGA虚焊。
请大神们支个招。从哪里检查,最好发个图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被保护了

网友:
"电源被保护了"这种问题要从哪里入手?如何维修呢?我和我的级别一样,是小小白。求高人告之,感谢

网友:
我这有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IBM R52.pdf

IBM R52.pdf

网友:
明显电源保护了,你的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或接电源的接口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