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 开机掉电--经典故障求解!

楼主(2013-01-06):
联想昭阳E46L  开机 0·6 掉电 。 裸板点一样。 CPU换过。BIOS刷过 。CPU供电0.93 出来了 1.05V  1.5v都出来了.  此板是集成主板 求高手指点一二 (注:论坛上有好多童鞋在问个板子掉电的问题了)

网友:
PQ53,直接换掉,今天还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触发瞬间掉电。

拆掉PQ50,量一下PR212两端的电压,如果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基本上就是PQ53引起的。

网友:
2楼的兄弟 我们说的好像不是一款主板 DAOLL6MB6E0  上T4500  U 的板子我的是!我的PQ53和PQ52 是一对 PQ50 是CPU 供电的管子!

网友:
在顶下 希望能看到啊

网友:
学艺不精啊 求高手出现!

网友:
补充一下 经测试 好像是北桥的问题 已经换板 有同样问题的 朋友可以换一下北桥试试 期待回复验证

网友:
在E46G和E46L掉电的贴子,经常见你这样回答,挺热心,不过你得看清是什么故障哦,你这个是E46G的机子,上电到0.3左右掉电的故障解决方法,算是个通病

网友:
焊下北桥试下,掉电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A(2013-02-18):
问题 基本解决了 Q53 场管不良 换了就OK 了!

网友:
其实修机子主要还是靠自己的   别人的东西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解决了就好啊,那就还是供电这里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 基本解决了 Q53 场管不良 换了就OK 了!

我这个板子一模一样的故障,放着三四个月了,没搞定,是PQ53还是Q53呀,我没有找到Q53 PQ53是内存供电的上管,换了也不行

网友:
南桥附近的 场管不良!已经遇到3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