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只有9.8V

楼主(2013-01-06):
一个航嘉电源,12V电压只有9.8V。能开机不能进系统。12V虑波电容换过,没变化;场效应管MUR2020CT(三脚)也换过,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MUR2020CT(三脚)共阴极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楼上正解。。。顺便问下楼主。。。5V和3.3V正常吗???

网友A:
把5伏 和3.3伏的滤波电解都换掉。

网友:
12V输出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这个 电压一定不正常!一般11点几就正常。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关注这个问题呢,查12V输出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关注这个问题呢,查12V输出电容

还没有好啊,12V电容换过了没有用,还是一样,    我正在找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准备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伏 和3.3伏的滤波电解都换掉。

3V5V都正常,也能开机,还关他们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好啊,12V电容换过了没有用,还是一样,    我正在找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准备换一个试一下。

和其他没关系的,你看看线路上的电容,电阻和二极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5V正常,按理是只有12V支路电路出问题,但你又说电路全换了。这就有点难理解你重点检查一下取样,和平电源振荡部位还有开关管接地的那个0.1的电阻有没有变大

网友: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

网友:
这个难修,试试换一块主板试试,12V正常否,如果一样,可能是3V,5V取样有问题,3V5V的负载太小,都有可能

网友:
怎么没人说要换393呢,这个东西也容易坏呀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会搞路由器呀

网友(2013-02-20):
12V这一路有取样反馈回路呀!!!!!!请检查取样反馈回路的IC及其稳压源基准!

网友:
5V和3V正常啊,能开机的。只是不能进系统。12V不够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7331-1-1.html

网友:
12V这一路有取样反馈回路呀!!!!!!请检查取样反馈回路的IC及其稳压源基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7331-1-1.html

网友:
你是单独加测试的电源还是连接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