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 隔离过不去

楼主(2013-01-06):
惠普G42  机器是大电流 现在不会了 但是不过隔离,PQ52 d极有18.5V 其他两极都是6.5V作用,VH28 电压26V 经过PR227,,PR227一端有26v另外端只有6.5v. 然而PQ56的ACOK#有6.5v 我想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我把PR228断开PQ52就有电压过,不明白,请知道的说下,PR228断开后一边是20V一边是6.5V

网友:
大电流是多少安啊???你这个保护隔离后级短路了呗。。。

网友:
原来是大短路是不?

网友:
ACOK#应该为低电平,PQ56为截止状态,PQ52才会导通啊,acok#为6.5V显然不对

网友:
明显ACOK不对啊,ACIN查下,有ACIN,ACOK为低是,就会拉底G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