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认硬盘

楼主(2013-01-06):
接同行一台T43的机器,说是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认的时候一切都正常。接机,认为这问题简单,肯定可以秒杀,开机看了一下,确实不认硬盘,拆机,检查无进水和修过的痕迹。果断更换转换芯片,无果。老实的查条件吧,硬盘供电J1的41pin,42pin有5V,IDE 1pin3.3v复位,数据地址对地阻值正常。再查转换芯片U31,供电也正常,和IDE接口之间也无短线。难办了,难道是南桥??很头疼啊,这种机器,换桥不值得啊,无铅的全管黑胶了的,不行,想想吧,再仔细查查。从IDE接口入手,一个脚一个脚的查,当查到27PIN时发现不对了,上拉有3.3v,到27pin却只有1.1v,感觉不正常。找来一块T42的好板,通电量了一下27pin果然为3.3v(都是IDE接口,个人认为电压应该都是一样 图纸中看出,27pin只经过一个电阻R649到U31的55pin,U31已经换过,是什么把它拉低了呢,接口???检查了很久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难道是U31不行??再换一个,依旧。不管了,直接把上拉接过来看看先,奇迹出现了,竟然人道硬盘了,喜啊,以为好了,准备装个系统看看,悲剧了,不引导,换硬盘还是一样。看来问题还是出在这里,直接拉过来是不行的,断开再开机看了一下,晕,还是认到硬盘,也可以引导了,装系统测机都没问题,这个时候量了一下27pin的电压,竟然为3.3v了。知道机器肯定未好,果然等会就死机了,再开机认不到了。这次不管那么多了,直接换接口,晕了,换后还是一样。现在没办法了,不知该如何下手了,难道真的要换桥??感觉希望不太大。这台机放这好几天了,拖着也不是办法,麻烦高手给点思路,到底是什么问题??就算换桥也要有个说法啊!!!南桥的那四个耦合电容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点评):
ICH6(FBM)的南桥通病,换个就好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行较大,   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日哦,这帖子好像是我写的吧,怎么到这里来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了,和硬盘有关系就它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更换南桥吧,,,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威武,写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我这台也跟你一样的/。。你修好了吗?

网友:
换桥吧 FBM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