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用电池不加电故障有图片

楼主(2013-01-06):
同行送修的联想Y430故障现象为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源不加电。据同行介绍直接客户送修的时候不加电,是因为进水引起的,同行清洁干净主板,将主板烤干以后,用电源可以开机,且显示正常,进系统也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家用的时候才发现,单用电池不加电,客户不愿意非要修好,否则要退款。所以同行送来裸板和电池,求救。
拿到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有轻微进水痕迹,没有严重腐蚀现象,用万用表测笔记本主板上关键测试点都正常。将可调电源调到19V,限流2A,按开关开机,电流表指针显示上电一切正常。再单用电池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和同行说的故障完全相同,朋友们在修这样的机器一定要确定故障是否与同行说的一样,否则就有可能要背黑锅了。
      首先分析一下故障原因,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说明笔记本主板上主要的供电电路肯定没有问题,3V,5V电路,分组供电,CPU供电路,南北桥,CPU,显卡也都正常,用电池不能加电,应该是用电池的时候相关的电路有故障。把电池放到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就排除了电池本身的问题。联想Y430笔记本电脑的上电时序,接电源的时候,3V5V输出正常,而接电池的时候3V5V是不会输出,要等到按开关才会输出;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3V5V没有产生,或触发电路有问题。
      找来联想Y430的工厂PDF电路图,板号4142P,是由仁宝工厂设计的,自己分析了一下,对着图纸测试,没有理清头续,和唐老师交流了一下说从点火回路这一块查起,用电源和电池的时候都对着测试点对测试 单接电池,测公共点有12V左右电压,按下开关测3V5V电感上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按下开关应该要先产生3V5V电压。按下开关的时候测试,ISL6237的4脚,2V多,14脚和27脚电压为1.14V和0.4V,很明显,14脚和27脚的电压不正常,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是是由VL5V经过电阻上拉,但是受授于MAINPWON信号,追查此信号发现与PU8B LM393比较器有关系,测PU8的7脚为0.32V,也就是说PU8的7脚成为低电平拉低了14脚和27脚的电压。奇怪为什么PU8的7脚出0.32V,测5脚的电压大于了6脚的电压,7脚应该出高电平才对呀,是什么原因呢,难道PR161的上拉电阻腐蚀了吗?测PR161电阻的输入端为0V,电路图上标着VL,应该是VL5V,来自ISL6237的7脚LD0,断电用二极管档测ISL6237到PR616之间果然断线,用专用的线飞线,飞好线后,再测待机的时候7脚0.32V,按下开关后成为5V,此时电源指示灯也亮了,外接VGA显示器,熟悉的联想LGO出现了。
     故障是解决了,究竟是为什么此处断线,用电源可以正常,而用电池就引起不正常呢,这个问题与唐老交流了一下,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唐老师讲的点火回路,最后明白了,当我们接电源的时候,虽然PR161到VL之间断线,但是PU8A,电源检测正常后会产生PACIN 3.3V,经过PR132,过来仍然是3.3V,再经过PD15锗管压降0.3V,得到2.9V左右的电压。而此时由于公共点没有短路,PU8的5脚大于6脚电压,PU8不会保护,所以PU8的7脚成为高电平2.94V,而当PU8的7脚为高电平的时候,就会不拉低MAINPWON,这样ISL6237的14脚,27脚开启信号都正常,所以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当我们用电池开机的时候,开机之前只有公共点有电压,按下开关产生VS电压,开启ISL6237的4脚EN—LD0,产生的5V线性电压,由于用电池的时候PU8A就不会产生PACIN信号,没有3.3V输出,这样PU8B的7脚就没有了上拉电压,成为低电平,即使PU8的5脚大于6脚的电压,7脚仍然是低电平,通过PD15,拉低了MAINPWON信号,让ISL6237的14脚,27脚电压不正常,所以用电池就不加电了。以上是我个人的的上是我个人的的修     06K,
       如果以上分析还没有完搞明白的朋友,建议您去看看老师讲解的点火回路应用,虽然点火回路现在很多人都看过资料,但是真正能应用到维修中还需要吃透才行。此机器是聂工修的,我代发。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似曾相识的感觉 貌似是91唐学斌的帖子呀 楼主不会是抄袭吧

网友:
建议您去看看唐老师讲解的点火回路应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07356??????????
做广告?还是抄袭 ?

网友(2020-09-10):
克服一切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