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问题。。上电源可以开机,,放入电池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3-01-06):
笔记本GATEWAY MS 2274 板子坏了不能修了。。我就放一了板MS 2273的板子。。开机都可以。。装机,,,放入电池,插上电源开机。。。只见充电的灯闪了五下就没有反应了,,我就把电池拿下来就可以开机,,,我就量电压。。。板子输出的电压是分别是3.5   3.6  3.4    1.9  1.6    我就量电池的。。。只有一个角输出19   。。我是初学者。。这是板子问题还是电池问题。。。怎样维修思路啊、、、

网友:
我就把电池拿下来就可以开机,,,我就量电压。。。板子输出的电压是分别是3.5   3.6  3.4    1.9  1.6

这是哪里量到的啊,应该量上电池适配器时保隔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最好用好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