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隔离电路中,关于ACOFF高低电平转换的问题!适配器和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2013-01-06):
什么是ACOFF
从字面上来看AC代表的是交流适配器的意思
OFF是关闭的意思
结合起来看:ACOFF就是关闭适配器
图纸里结合起来看:就是关闭适配器隔离保护
从高低电平有效的角度来看:
1.当ACOFF为高时,表示ACOFF这个信号有效。表达的意思就是,当ACOFF为高时,适配器隔离保护关闭,由电池隔离保护供电
2.当ACOFF为低时,反之即可

网友:
一连发这么多个贴,以资鼓励下

网友:
我现在就在修仁宝的待机,就是没有头绪啊,不知道从何查起那。

网友:
这个是正逻辑,不错不错,但是你的高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高阻抗,一个是有电压,低,也是一样的,当电路有问题时,不光要看电压,还要看阻抗,这就是数字电路

网友:
对了 LZ 对了 哪的宫殿有几伏!  这个该这么去看那!  然后再图纸上也没有表几伏

网友:
这个有用,谢谢

网友:
有的图纸是ACOK,当插入适配器词电压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