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RST不正常?

楼主(2013-01-06):
X60的本子,加电到0.65不亮,板载CPU,集成主板945北桥,测量发现CPURST 0.3V,PCIRST3.3V,pltRST4.6V,感觉PLTRST高了,于是看南桥电压和复位都正常,于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故障还是一样,加焊北桥和CPU还是一样,CPU是T2390,测量所有供电全部正常,就这两个复位信号不正常,求助?

网友:
这两电压确实不正常,仔细跟一下这两个电压呗,看有连别的地方没

网友:
我也是很不明白PLTRST出来之后机器不亮的检修流程,有没有高手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