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无线不能上网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新发本子DELL Inspiron 3420  WIN7 32位系统 驱动全部装好后 在我店里无线能连接并且能正常上网 我用的路由是WR740N 连接其它路由上不了网,我已经试了有5-6个路由器了 能连接上就是显示网络不可用 右下角提示感叹号 WLAN AutoConfig一项也启动了..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先看看ip地址对不对,在不行的话在官网下个网卡驱动试试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忙...尽管没解决问题..
问题最后琢磨出来了,能连上的路由器频段带宽默认的就是20MHZ 其它的路由器都是默认..我把其它路由器频段带宽改成20MHZ 就能正常连接了..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在官网下个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
呵呵,学习了呀,原来要改频率呀。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可是无线路由是公司的 自己不能随便设置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那个不就是重装个网卡驱动,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