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了……硬盘有坏道怎么办??

楼主(2013-01-06):
我的硬盘坏了有坏道反应速度特别慢,而且CPU的占用率特别高,怎么办呀???

网友:
能屏蔽的话就屏蔽,不行的话换硬盘把

网友:
有坏道了,就修吧,坏道少可以用MHDD修修,坏道多,就需要PC3000或者效率源等专业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