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脑主板都是几层板?

楼主(2013-01-06):
现在的电脑主板都是几层板?

元器件的安装,不管是几层板都只能在正面和反面两个个面安装,不管它是几层板。

网友:
8层板最好.。。

网友:
我发此帖的目的在于:假如是8层板,层与层之间的电气连接就是靠金属化过孔维系的,记得双层板是这样,不知4层板、6层板包括8层板是否也是这样?
如果是8层板,在没有金属化过孔的地方,下面是否没有覆铜板的铜箔?

哪位大侠可否用图示的方法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