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1rC7竖直一条亮线

楼主(2013-01-06):
客户送来一台7K1rC7 来的时候不接信号线,有显示,接上信号就什么都没有了,可以听到有高压。拆开点了虚焊,好了,有图像,而且显示时间超过半小时,看到屏幕很暗,我调节了高压包上的亮度旋钮。一切正常,显示效果很好。由于里面的灰尘太厚,我用风机吹了一下,然后接起来测试。发现图像不到边,不规则,且前面板按钮无效。于是又拆下电路板,换了4个按钮。同时发现高压嘴周围太厚的灰尘,用酒精擦干净。重新试机。发现亮度过高,有回扫线,原来屏幕暗,是高压嘴漏电的原因,于是把亮度旋钮调回去,整个过程不超过15秒,机器突然变成竖直一条亮线,且马上又打开屏幕,这样反复出现亮线。以后每次开机都是10秒钟后出现这种现象。盼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种CRT显示器现在很少有人修到了。从你描述的故障现象不难看出,多半是由于维修时操作不当造成。这种竖亮线很显然行偏转线圈没有工作起来导致的。
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偏转线圈插头处附近的与行扫描相关的元器件有没虚焊,开路(围绕最粗的那根线来跑下线路),如电感,电容类的元器件。这些材料块头很大,主板反面的焊盘面积也比较大,应该很好查的。还有看下由于清除灰尘的时候,主板上的小元器件有没与相邻原件相碰。

网友:
这是最好修的一种故障,直接检查行偏转回路。

网友:
好好查找一下。这款机器就是虚焊多。就在高压包附 近。都给补点焊

网友:
常修crt 的师傅,最喜欢这种故障了。
故障点一只手数得过来。
一般就是偏转插座 和周围的几个大个cbb。

网友:
感觉像某个元件发热后,就断开了。所以我把周边能点的都焊了一遍。曾经修过一台场扫描一条亮线的,开机之后是好的,过十几分钟就会出现水平一条亮线,换过场扫描集成电路,也测了升压二极管是好的。最后还是用彩电的逆程二极管代替升压二极管才修好。也就是说有时候半导体器件也会有工作之后便坏,冷的时候是好的。说起cbb,我倒是在电容器厂搞过开发,薄膜电容器,给美的电磁炉提供滤波,续流,谐振三个电容器。没见过这种,谢谢大家,不去吹洗,或者换按钮的话可能已经交差了,现在倒是一分钱没有。技术有限。

网友:
行偏转回路中有开路元件。
要仔细查。

网友:
应是行偏转线圈没有工作起来导致的

网友:
显示器一般高压电路和行扫描电路十分开的,不像电视机在一起,要细查一下,看情况多半是虚焊。

网友:
行偏传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电阻开路,除了虚焊重点检查行偏传线圈接口附近的电路,也包括电容,晶体管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路过  CRT显示器早该退出这个年代了 说服主人果断换了

网友:
好修的一种故障,直接检查行偏转回路

网友:
这个最喜欢了.不懂都可能修好的.就是,把行扫描这部分都焊一趟,CRT用久了,焊点都虚了,都有一个圈.焊吧焊吧.从头焊到尾,你清灰时,把某个地方拉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