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 通病之一

楼主(2013-01-06):
ACER 4551 通病之一 CMOS电池底于2V会导致开机不显 换个3V的就可以亮了。

网友:
前排留名  你说的是AMD的机器 ?

网友:
amd  遇到很多不上cmos 电池不亮机的       4551  bios是通病

网友:
那问下其二呢?

网友:
其二,AMD的北桥爱虚,地球人都知道,呵呵

网友:
AMD机器很多都是这样的 比如F8TR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