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玛 PA660功放部分电路图

楼主(2013-01-06):
天玛PA660功放机,功率很大的公共广播功放机,修过几台,有一台里面起火了,电路板上好几个元件都没了参数。是根据另一台相同型号的机子画出来的,板子上实际装的元件与电路板上印刷的略有区别。

网友:
楼主是不是南半球的,天气太热了?这是个亮点啊

网友:
是单层板子吗、

网友:
是单层的,前置调音,推动,温度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等等都没画,只是功率放大的核心电路,别看什么0.33Ω,其实是水泥电阻,还有3.9kΩ的也是水泥电阻。
呵呵,是夏天热的时候画的。

网友(2014-12-19):
楼让基本功很扎实,画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