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高压板亮一秒灭。亮度低

楼主(2013-01-06):
今天买了些3脚的5V高压板,想测测看,就接了个15寸的灯管,然后电源脚通5V 接地脚接地,控制脚3.2V。奇怪了,灯管亮度很低,而且亮一两秒就灭了,换了一个也一样。什么原因?用测灯管的工具测,灯管很好啊!求好心人讲解。谢谢
原因

网友:
电流问题把,直接上电源可能电流大了

网友:
还有开启信号呢?亮度调解,应该是4脚把,3脚没用过

网友:
求高人讲解啊。3Q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板是12v输出的,但你高压板才5v,电流太大的缘故

网友:
路过看了一眼 但是没有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