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来也:HP MCP61PM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06):
今天终于遇到了传说中神板:精英给HP代工的,MCP61PM-HM VER:1.0B(15-V06-011021).
症状1:无3.3V待机:
        目测网卡芯片上有个洞,看样子网卡烧坏了,拆掉网卡后,3.3V待机正常了。如下图:

开机触发,可以正常跑马,跑马道A0停住,此时接到显示器上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提示下边的一段白字后5秒内自动断电!
症状2:CPU风扇错误,自动断电,如下图:

字不太清楚,可以看这个连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142,大致意思就是CPU风扇工作不正常。帖子里貌似没有解决方法,自己动手吧,丰衣足食。
测1脚GND,2脚4.5V左右,3脚4.5V左右(全部是空载的电压,接上风扇后只有2V多了),咦,2脚不应该是12V吗?怎么这么低呢?

找来个相近的图纸

实际主板上没有第4脚,3脚SENSE应该正常,关键是2脚12V有问题。

当刚开机的时候风扇转速正常,但随后突然停了,从IO IT8726F-S第8脚发出一个高电平的FANPWM1控制信号到达LM358的6脚(“-”),此时,5脚(“+”)为低电平,根据LM358的特点7脚输出一个低电平到Q35的B级;B<E ,E-C导通,此时 C级输出电压,一路给风扇供电(针座2脚),一路经过2个电阻分压,返回到LM358的5脚(“+”);这样周而复始,只要Q35的B级<E级 0.7V以上就会持续不断的给针座提供动力。大致原理明白后,测了一下LM358的工作状态,358工作正常。不正常的就是Q35的输出,C级空载的话只有5V不到,由于这个是PNP的三极管,我手上没有替换的,就直接拉线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下图:

很粗的那根线就是12V,拉到风扇第二脚(中间的)针上即可。经过这样处理,开机不显示那个提示;接上硬盘等进行测试。新问题又来了,XP滚动条那边,滚了几十圈,滚的蛋疼才进到桌面,但是卡在那边不动了。原来滚蛋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症状3:滚动条滚的慢,进系统卡机
搜索了一下论坛,找到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145
于是又找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205
刷BIOS啊,先放电,拿下BIOS正要刷,有人来买东西,卖完东西再找BIOS,不见了,被我2岁外甥不知道玩哪去了!找了图纸看了下是4M,32脚的,么有具体型号,就找了个WINBOND W39V040的替代。这次我真蛋疼了,下了NO_LOGO的,下了康博的,下了ZU最新的5.36的,都卡机,最后下了一个5.26的刷上去才OK!几十下载分就这样没有了。。。。。。
插了一片独立网卡,连上网,听上一曲“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一边发个帖子,把下BIOS的分给赚回来啊。。。。。。。。。。。。。。。。

今天又修到一块,6.3V1800的都鼓了,更换后,上电有复位不跑马,最后查到背面SL5贴片电感掉了,弄根导线连上后OK,吼吼吼,又好了一片
晕,顶你的肺。哈哈。。。哥哥我就没有你这样的技术。看来我的好好学习的。。。。

网友:
老莫,真是太吝啬了,一分都不加!

网友(点评):
他们以为,给别人加分,自已分会变少,其实不会的。。 好贴,当然要给分

网友:
楼主的的飞线可真绝啊,直接搞起

网友:
刷BIOS解决卡的,问题。。是什么道理啊。。给讲讲吧

网友(点评):
可能版本不对吧或者说有点版本比较适合这个板子

网友:
是不是只要找个12V拉上去就行呀,那个12V都行呀。

网友A:
楼主说的Q35到底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三极管不是NPN或PNP吗?怎么又是P沟道?

网友(点评):
是PNP的三极管,主板上一般很少用,笔记本上用的多,谢谢提醒,说明你认真看贴并思考了,你这样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Q35到底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三极管不是NPN或PNP吗?怎么又是P沟道?

老高越来越犀利

网友:
楼主真是挺历害的,这个板子我一直在找关于不让风扇报错的维修思路,看来楼主这个贴子对我有帮助。谢!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新手,所以有些地方看不懂就问了

网友:
就是直接飞个12V供电就行了,跟笔记本风扇改长转一个意思。

网友:
给力啊,12V变成2V

网友:
CPU风扇报错那个不用这么麻烦的.直接刷成宏基品牌机主板的BIOS就行了.我原来自己还改过BIOS,直接把BIOS文件中隐藏的关闭风扇报警的选项改出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BIOS之家去看下教程.宏基品牌机的型号我好像存到电脑某个地方里面了.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找给大家.

网友(点评):
那就放出来啊,

网友:
这样的方法 受教了!   谢谢分享本文

网友:
这样的方法 受教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带着小红绳的诊断卡充分体现了楼主的创造力,与严谨、细致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