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1-07):
图像被一分为二 左边正常右边图像模糊且发白
全景和 16:9 模式下 分界线在屏幕居中位置,4:3模式时分界线偏左(最后一张图)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感激不尽!!

网友:
设置里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这个不是开了什么对比功能?

清理一个屏线试试

网友:
排除设置问题的话就是背光漏光引起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 使用 替换法   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是啊,还是要动手,坐等答案是不行的,排除法

网友:
这个现像就像联想的显示器上的有个分屏功能的一样
你试下看按键里有没有个分屏什么设置的

网友:
恢复出厂吧,设置问题

网友:
恢复一下程序看看吧,找个屏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跟设置没关系,谢谢各位热心师傅回答。 另外补充一点,纯蓝背景时没有上述想象 现在手头没有可替换的屏 或者主板,我只需要判断故障出在屏上或者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