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普生ME 350 不通电

楼主(2013-01-07):
初步估电源板没问题,输出三根线,左右红笔,中间黑笔,都是42V
查了论坛有关资料,ME 350,有通病,主芯片,旁边有个D1,很容易击穿。
能用什么替换吗?
芯片
通病

网友:
爱普生的喷墨打印机主板上有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 D1 测量 通路 ,看不出什么型号 ,求解 ,听说ME330用的是SK16 不知道一样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