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集线器 求解?

楼主(2013-01-07):
今天一客户家里墙上有一个四口的集线器,我帮他组网。
电话线--接猫---猫出来一根线---接集线器----集线口有四个口   一个口接到一个台式机。另一个口接到一个无线路由器。还有两个口是空的,暂时没接电脑。请问下有经验的人,这样接法以后上网会出现问题吗。我也是第一次接集线器,以前都是接交换机的。这个客户不知道为什么要装个集线器。

网友:
应该这么接吧!电话线--接猫---猫出来一根线----无线路由WAN口-----集线器先撤掉,路由器的LAN口接电脑

网友A:
請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要是允許接路由器我也不會在這裏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要是允許接路由器我也不會在這裏問了。

都用交换机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交换机都带路由功能了

网友:
既然用到了无线路由器,这个设备开路由和DCHP,其它机器自动获得IP地址就可以上网了,
有问题论坛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要是允許接路由器我也不會在這裏問了。

不让接,为什么下面挂个无线路由?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