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k90i 进液,求思路!

楼主(2013-01-07):
板子进液比较严重,经过清理加焊后可以亮机,但问题是自己加电,就是接上适配器就自己启动。是否SMC需要更换?还是拆下来重新焊?请路过朋友给些思路!

网友:
你没有上电池这个机器插适配器是自己开机的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提醒,此机已经修复,除主板进液部分元件加焊外,键盘和触控板都换了。

网友(2013-05-08):
不插COMS电池也会制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