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助焊剂

楼主(2013-01-07):
请教诸位,如何自制免清洗液体助焊剂呢?

网友:
酒精+松香=松香水...用过这个,时间长了,酒精就挥发没了,要重新加酒精调配

网友:
松香加无水酒精,现用现兑。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如果不用松香用助焊膏行不?我看到以前车间里的师傅用的是无色的,当时问了下,没记下来怎么勾兑和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