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烧录失败,请先檫除芯片”怎么弄才行?

楼主(2013-01-07):
信步N78主板,BIOS檫除过好多次了,每次檫除都是成功的,但还是一样,芯片认得到,也读得出来,就是烧不上,用读出来的烧上去也不行,那位高人帮帮忙!

网友:
你换个模块啊

网友:
查空成功没,芯片封装选择有没错,更换芯片再试。

网友:
    先擦出芯片  在烧录啊。。

网友:
是不是加密了,要解密才能写入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用过,就是不行,烧了4个都可以只有2个不行!

网友A:
有可能是接口问题,换换接口试试

网友:
查空每次都是芯片不为空!檫除也是一样,换了芯片也是一样同一个板号的有三个可以,就只有两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接口问题,换换接口试试

接口也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更新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