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网卡下掉上独立网卡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

楼主(2013-01-07):
这板原来上了独立网卡后可以上网,下掉板载网卡RTL8100C后  ,能正常开机,但是插上独立网卡后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系统也装过了,网线,独立网卡都换过了

网友:
找个好的RTL8100C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PCI插槽没问题?网卡确定是好的?看你这样子 线路问题比较大了

网友(2013-04-13):
是不是BOSI里面禁用了,或者把本地禁用看看...

网友(2013-07-15):
我试过拆掉用独立网卡可以啊,可能是还有地方短路没有拆好

网友:
北桥有问题,我一块主板也是这样,后来,pci槽全部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