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RST,PCIRST复位出来之后点不亮的机器的检修

楼主(2013-01-07):
如题,PLTRST,PCIRST复位都已经出来,证明各大电感电压都已经正常工作了,此时机器点不亮,像这种情况下从哪开始检修,关键测试点是什么,是不是复位一出来剩下的就必须要示波器来辅助修复了,哪一步出来就说明机器已经亮了呢,大家讨论讨论下,坐等高手讲解。。

网友:
是呀 不怕没复位 就怕什么都正常就是不显示  往往修不出来的大部分是这种原因。

网友:
还有北桥发给CPU 。CPURST#各个电压有没有偏低,也会造成的,很多要测说不好的

网友:
求高手讲解。。。。。

网友:
这个只有再测CPURST#有了,,再看ADS#。。也有了。。汇流排数据地址线阻值正常不。。。所有的闸门同步信号正常不??帧周期信号有没有???呵呵。。工程量浩大哎。。。

网友:
ADS正常为什么电压,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
呵呵。。ADS#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不过那是一瞬间的事。。。要用波波看的。。。

网友A:
CPURST#以前的所有问题都能修了也是高手了

网友:
板子上后级有微短路 也会不显   dell的一定要用原装屏

网友:
要先确定CPU工作了没有,测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以前的所有问题都能修了也是高手了

你青岛哪边维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