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如何升级?是要到官方下载指定的升级包吗?

楼主(2013-01-07):
自已的BIOS版本如何去看?笔记本的话是不是只要知道笔记本型号就可以直接去刚这个牌子的型号升级包就行了?具体有教程吗?要详细一点儿的

网友:
没得人哎。。

网友:
不要的吧.。。

网友:
笔记本的一般不用升级吧

网友:
还是到官方下载好点,就怕不对应导致瘫痪了,有些笔记本只能装win7,想用xp就必须升级bios,否则有些驱动不能用

网友:
如果没有改造BIOS的经验,一定要到官方去下载,型号后面的数字和字母不要搞错了 升级BIOS需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