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独显加电不显

楼主(2013-01-07):
我也有个联想天逸的机子不过是F40A独显的。电流跑到0.9A左右。机子各组供电都基本正常,用假负载上CPU测得电压、时钟、PG都出来,就是没有CPU复位,南桥已经发出PCI-REST给北桥。而且打了下C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发现有两个脚阻值偏小只有61欧、31欧其他的阻值都是300多 ,这机子应该还没有跑到内存(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差不多是一样的)。问题应该在北桥及北桥和CPU之间。请给位帮忙分析下。我现在想先刷BIOS再干北桥。

网友:
应该先干显卡

网友:
PLT-RST#,是复位北桥的,北桥工作条件呢,如果是DMI总线,CPU没有出来复位,先试一下南桥,如果是合一的,就干北桥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先干bios再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