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V3.0主板进PE,系统不定时几秒、几十秒掉电,进DOS,cmos中不掉电

楼主(2013-01-07):
精英NFORCE6M-A V3.0主板进PE,系统不定时几秒、几十秒掉电,进DOS,cmos中不掉电。

网友:
不要说散热问题,CPU温度,IO,桥温度都不高,很正常。

网友:
不知道进PE 会不会掉电 不要装驱动会不会掉电。。 慢慢试吧

网友:
进PE掉电,怀疑供电不稳定,在COMS中看5V供电,由5.02-5.23-5.36跳变,是不是很不稳定?

网友A:
查RSMRST#信号电压低不低。

网友B:
电源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也可能有问题

用新电源试过,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SMRST#信号电压低不低。

1.35V电压。是不是偏低

网友:
电压是低了 正常是3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