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改完以后有白条 带图

楼主(2013-01-07):
(图片)

网友:
昨天修的优派的22的,跟你的相似,是两个白道,换驱动板好的。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如果屏没问题,换驱动板

网友:
感觉是不是跳线帽那里不对引起的

网友:
这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这大概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驱动问题  要不换个驱动板  或刷个程序

网友:
你改的什么呀,都不说下,屏没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接信号线,可以自动调整不、有可能是驱动板程序原因

网友A:
看图片,你改的是电源板,可能是你的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你改的是电源板,可能是你的屏坏了。

嗯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样的 问题都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