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看看啊 富士通主板 不跑码 要怎么维修 请教中

楼主(2013-01-07):
主板 :945p7AE
故障:主板不跑码
一个客户拿来一主机过来维修, 说是 昨天还用得好好的. 今天一早就开不了机了,  屏上没有任何的显示了 于是把主机打开来检测  插上测试卡主板 不跑码  于是报了价  叫客户下午点来  于是把板取下来检测  测供电内存 1.8V  总线供电1.2V  测CPU供电 没有电压  于是测电压的控制级 没有电压输出 于是理线路  理到CPU的调节芯片 芯片型号 ISL6312 的32脚 没有电压 于是果断的把芯片换上 故障一样 于是查这个芯片的供电VCC  EN   PGOOD等信号   VCC有5V的电压  EN  有1.1V的输出电压  这个1.1V的电压正常吗? 还有VCC电压  PGOOD信号没有电压   于是理EN电压  没有理到 这个电压到了那个芯片还是电容上  还请大家给小弟讲讲这个芯片的定义 和 供电  谢谢

网友:
发错版块了,这里是原创经验发布区

网友:
是啊  没有调版本  抱歉

网友:
谢谢不用了   客户换板了

网友:
客户换板了,还发个毛呀

网友:
那是在没有人的回答下  才换的主板   因为客户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