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赶紧过来看看!!!!!!

楼主(2013-01-07):
  联想Y450 触摸板不能用 伴随键盘超慢延迟打个数字要等个把分钟才出来   进BIOS 键盘速度是正常的  只要进PE 或系统 就慢     BIOS刷了3个 EC 换新一个  键盘阻值和触摸板数据线 阻值都正常 键盘拍容已换  外接键盘和鼠标一切正常可以用      最初是显卡短路不开机   更换后 试机器后发现此问题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我遇到个这样的问题;你要么用电池、要么用适配器就正常,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充放电电路的故障吧;我遇到的这个故障客户不修没有深研究

网友:
是不是EC周边的某些电阻掉了。上拉或者下拉的那些配置脚位的。

网友:
看看还没有烧掉的

网友: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 我查查  我是裸板开机的  只用了电源  进PE 键盘就变慢 且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饼哥哥 都来压阵了  我来看看 。。。

网友:
没发现EC 附近有掉件的 也没发现阻值有异常的   关键进BIOS 正常能用 应该可以说明键盘电路基本正常的吧  (个人见解)  在想会不会显卡某些 会影响到呢  只是猜测。。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