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故障总结以下常用的几点。

楼主(2013-01-07):
最近修了一些掉电的机器,想起了以前刚入行,对于掉电的故障,总是望而却步,锤足顿胸的情景。难免感慨颇多。最近无事,加之偶感风寒,无心做事,来谈一谈掉电故障的思路分析。,
1: CPU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
   这个大家应该见得很多了,一般是散热风扇损坏,或者长期没有清理导致出风口堵死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多是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冷机第一次开机运行时间较长,掉电之后再开,就会短时间内再次掉电。 前几天有个老乡的机器,HP520英特尔的机子,说是不能备份系统,其他一切正常,拿过两家维修店,和HP售后,别人检测过硬盘,内存等,说一切正常,查不到问题。我过去一看,也是如他所说,一切都很正常,备份到百分之七十多的时候直接掉电,没有任何报错,我抽根烟,想了想,就进系统测了下温度,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CPU到90度左右,直接拆机清灰之后顺利完成系统备
3v 5V系统供电不良引起的掉电这种问题,修IBM T4  T60 系列机器多的朋友应该遇到不少了,待机35V的供电都正常,触发之后待机直接掉为0. 常见的原因是3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至于为什么待机能有3V电压产生,触发之后才不正常因为掉电,我想待机时3V基本上功耗很低,触发之后各个隔离管导通,3V功耗变大,加上滤波不良,引起了供电芯片的保护。

某分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这种也是很常见的,据我的经历,老一些的主板上,保护电路没有现在设计得这么好,上电过程中,某一组分组供电不正常,是不会引起掉电的,而现在的主板,如果某组供电不正常,上电途中多是会引起掉电的,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上电到0.几A掉电,掉为待机电流,能再次触发,同样的时候再次掉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上电途中那短暂的几秒钟,一一测量各电感,找出没有供电的电感,确定是哪路分组供电,然后再细查其不正常的原因。有些分组供电正常产生了,但是PG信号却没有正常产生,也是会引起掉电,我们要知道,对于一组供电是否正常,我们的理解是电感的电压正常,但是主板上的理解是根据它们产生的PG信号来判断的。

复位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掉
这种和上面的掉电原因基本上相同,只是对象换了而已,对于各电感电压,各PG正常产生的掉电,我们就该进行下一步查复位信号了。对于复位信号不正常的,并不是所有主板都会导致掉电,但是确实修到过某些主板因为复位没有正常产生而导致掉电的例子

不跑码引起的掉电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我只修到过一台DELL的机器,复位之前都正常了,开机在0.5几的电流停顿几秒之后掉电,掉电为待机电流,可在此触发,触发之后同样的情况再次掉电,后观察到北桥的焊点有氧化的痕迹,加焊北桥之后,成功修复

不上CPU引起的掉电这个是来凑数的,大家都知道有些机器不上CPU,或者上的是CPU假负载是会掉

不上显卡引起的掉电 这个的典型代表就是IBM 的T4系列机器, 显卡摘掉之后,跑码到检测显卡那一步会引起掉电温控芯片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关于温控芯片引起的掉电,之前修道过一台HP CN系列的机器,跑到到C1掉电,不上内存卡内存代码,但是不掉电,刷过BIOS,做过桥都鼓掌依旧,后来想到温控信号可能导致这种掉电,如是拆除温控芯片之后,顺利跑过C1,亮机。

关于温控信号,英文THERM是温度的意思,多数主板的温控信号是应这个英文表示的,后面带有#,表示低电平有效,当南桥收到低电平的温控信号之后就会拉低给EC的SUSB# SUSC# 或者是叫S3# S5#,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EC关闭各路供电,掉电到待机电流。
: 短路引起的掉电正常的分组供电的电感对地短路,应该是不会产生电压,这种就可以归纳到上面的分组供电引起的掉电了,这里要说的是,分组供电后端,有隔离管隔开的局部电路的短路,之前修道过USB接口的电容对地短路的机子,故障是开机触发,从电流的跳变可以看出已经跑码,但是跳变几下之后就掉电到待机。光从电流上看,这种掉电的症状和显卡不良引起的掉电非常相似。因为电流差不多也是跑到显卡那一部了,也是错杀显卡之后,才发现,U口的电容短路了,大家都知道U口的供电是5V,一般都由一个隔离管隔离开,所以隔离管打开的时候U口的短路并不影响什么,但是上电过程中U口的隔离管被打开,就相当于前面的5V直接对地了,所以引起掉电,而有些主板的设计是5V电感上的系统电压直接通过隔离管来到U口,也就是说隔离管导通的时候,相当于5V电感对地,芯片必然会保护,导致掉电
"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    最近修的几台机器,多是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其中一台Y530的最典型。独立的开关管,也是开机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这种掉电和其他掉电的最大区别是不是一下就掉了,会有一个掉电的过程,有时候在系统里面,还可以看到系统正在关机的画面。很显然,这种掉电,相当于是手动按下开关关机同样的效果。排除系统之后,目标就锁定在开机电路了,因为是开关板,直接拔掉开关板,手动触发进系统烤鸡一小时一切正常,换开关之后仍然掉电,于是直接飞线到开关解决问题

另有一台方正的机器,上电过程中掉电,量到EC给南桥的BTN信号,上电途中会无故被拉低一下,这种应该和按开关拉低EC的开机信号,然后EC再拉低这个信号是一样的道理,于是把BTN信号拉到开关上,和EC的开机信号合并,解决问题。

转载请注明处处:http://wenku.baidu.com/view/4b28cc09ba1aa8114531d906.html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掉电真的不太好修。

网友:
多谢分享,掉电真的难搞啊

网友:
这个好像看到过?

网友:
楼主复制别人的吧

网友:
转载最好注明出处,以免引起误会。

网友:
你想让禁言?  哈哈 。。。。。

网友:
真是太好了

网友:
掉电简直是疑难杂症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呀

网友:
手里还有台德国制造的富士通SI2636,板号是MR030,这板也是掉电,修了两天了还没有搞好呢,电流直接上到1.2A,然后慢慢上升,待机没有3V5V,触发后有的,所有供电都正常,不跑码,BIOS,待机芯片,北桥,南桥,都搞过了,就差EC了,没有芯片换

网友:
NEC引起的掉电

网友:
其实。修的多了。就知道了。经验都是累积的嘛。

网友(2013-02-16):
怎在 摸索当中

网友:
这个很好,要好好学学。

网友:
掉电嘛我感觉还是ACER 4736zg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