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时显时不显,三五伏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3-01-07):
客户拿来一台东芝M100笔记本说是,死机挡logo,把板拆出来,插上电流表,显示0.07A,于是触发上电显示,装上笔记本测了一天没事。到了第二天,客户说要来拿机器,于是再次按开机键不触发了,没办法,又急急忙忙的拆出来,发现待机指示灯,不稳定的闪烁,待机电流从0.07A变到0.01A,三五伏是8734控制的,测2个三五伏大电感,没有电压,但是当待机电流升到0.07A的时候就有三五伏了,于是只有慢慢的查了电路了。于是先查待机芯片8734

6pin,8pin,17pin,18pin,20pin,25pin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3pin和4pin,测电压只有1.65V,从图上看是开启三五伏的开启电压不正常,正常的话是3.3V,从而导致没有三五伏的输出。查图纸控制三五伏的信号是MAINPWON

于是,测电阻PR92电阻两端都只有1.65V,于是搜索MAINPWON的源头是由PU1,LM393发出的,找到PU1测7pin有4.8的输出

,到PD5的1PIN没有断线,再测PD5的2pin和3pin发现3pin有3.3V,2pin只有1.65V。于是,我把PD5换掉,再次通电测量,测2pin还是只有1.65V,于是用二极管档测试,有500多欧的阻值也没短路,于是,我想在换一个双二极管估计还是老样子,于是,就把2pin和3pin连到一起,这个时候,有持续的3.3V了,待机灯也不闪了,三五伏也有了,装上CPU,内存,屏,通电触发,显示了,这个问题真是奇怪。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电路图修机,就是靠谱

网友:
再测PD5的2pin和3pin发现3pin有3.3V,
发现楼主不细心写成2脚去了

网友:
这样的二级管应该问题不在这里,应该是有个上拉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敢问LZ  SHDN#   是什么    REF是什么

网友:
MAINPWO这个信号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
LZ 应该查一下MAINPWON  的来源,还有PD5 这里没有问题哪就是PU3  和PQ4 有问题也分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A:
vl上拉mainpwon的电阻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为什么换PD5,2脚还是1.65V,pu1发出来4.8V到PD5 。为什么不继续查下去。

网友:
我觉得也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吧,不然怎么会这样子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l上拉mainpwon的电阻出问题了吧。

电阻没出问题,上拉是由VL提供的,是个0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没出问题,上拉是由VL提供的,是个0欧的

图上显示PR92没装。实物装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显示PR92没装。实物装了是吗

PR92是0欧的,PR91是806K的,都装了啊?也没断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92是0欧的,PR91是806K的,都装了啊?也没断线啊

很奇怪的问题,要是PR92装了,断开PR92应该就知道哪里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的问题,要是PR92装了,断开PR92应该就知道哪里的问题吧

恩,断开PR92在查一下,就可以判断是哪边的问题了

网友:
额,楼主,上传下图纸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那几个正常的信号是多少伏的说一下啊,新手,

网友:
有点遗憾,差一步就真相大白了,LZ选择走了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