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1-07):
故障现象为加电不开机,先是怀疑前面板键有问题,电压有两个为3.1v 3.2v.其他3.3V.更换所有按键后,电压都为3.3V 。但是还不开机,后有更换24晶振。还是不开机,只有怀疑数据问题。在网上下到飞利浦190EW824CO8的数据刷写成功后装上,开机OK。此机修复。

190EW8 MCU.rar

2.25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7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此经验不敢独享。在此分享给大家。

网友:
阅读权太高了。那天有需要也下载不到

网友:
用的啥编程器刷的呀

网友:
威龙 VP-190 编程器

网友:
LZ的发的MCU 阅读权限太高,不能下载,请问能再发一份给我吗 谢谢,刚好有一个一样的显示器,5V 15V都有,但是显示器不上电,刷过190SW8的数据,能用但是菜单键都不能使用

网友:
权限那个高,放出来有个鸟用~~~~~~

网友:
权限那个高。下不成啊

网友(2013-02-06):
权限太高,不能下载

网友:
发了等于没发?

网友:
24的芯片 直接清空 行不行

网友:
学习下 虽然不是太懂……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