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3-01-07):
硬盘能进入系统,可以查看。用DG不能格式化。主板没问题。怎么处理?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Dg不行,那就换其他的嘛。

网友:
用MHDD 低格

网友:
DM应该可以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MHDD低格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是说法 多换几种啊

网友A:
用PE试下,

网友:
我在个三星的,也是DG格式化就出错,用MD低格了后就可以格式化了。
但是还是用不了,速度慢得一蜗牛。

网友:
一般都是软件格式化,好多直接格不了用软件就OK!

网友:
进PE系统格式化 分区

网友(2013-08-10):
重写MBR格式试试

网友:
用一键分区...

网友:
多试用几种分区工具。

网友:
进入BIOS设置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