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本人刷BIOS那里弄错了!

楼主(2013-01-07):
1、打开编辑器!、 2、检测芯片:检测到芯片了。 3、读取芯片:芯片读取成功! 4、保存芯片:芯片保存成功! 5、檫除芯片:芯片檫除成功! 6、打开官网芯片:这个是从好的主板取来的BIOS,官网下的也用过,都不行。 7、烧录:这里就不行了,也檫过好几次芯片都不行,用芯片读出来的烧上去也是一样,换过几个芯片也是一样,但换好的就可以!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要不是你芯片型号没有选对,我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是MX25L1005A,我选择MX25L1005不行,MS25L1005A也不行和你的问题一样,最后用MX25L1005A SPOP8就好了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座子接触不良,我也碰到过就是写资料不正常,把座子酒精洗洗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上所的我都用过,望楼下的可以帮到我!

网友:
查看BIOS座,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你换一个型号 多几个字母的  试试

网友:
你用的 什么编程器

网友:
操作不会错。可能芯片坏了。换一个BIOS刷看看。型号不一定一样也可以的。我试过一个以前。也可以用。

网友:
告诉大家,是芯片的问题,我换了芯片、编程器,多次反复测过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