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1020打印机 拆了现在装上打不出来字了

楼主(2013-01-07):
  打印机不是很了解    来的时候状况是打印机里面的定影膜一边碎了点   小刀划拉划拉弄平整了   可是装上之后不打印了

网友:
是激光的还是针式的??从新装配。。注意传感器有没有错位。。

太不专业了,1020都不知道是什么打印机

网友:
你这描述也太那个了点吧、、、、描述清楚一点,我们也好帮你分析。1020我们天天拆的机子,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哈。。。偶不是专修修打印的。。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线)忘了插上,或者把什么地方搞坏了。

网友A:
不能打印还是打印不出字啊

网友:
电脑能找到硬件码?传感器有没有东西堵塞

网友B(2013-02-06):
怎么说的详细点啊?怎么打不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打印还是打印不出字啊

解决了   因为拆开没装盖    有个开关没接触到  导致激光头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的详细点啊?怎么打不出来啊?

解决了   因为拆开没装盖    有个开关没接触到  导致激光头不工作

网友B:
开机正常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开机正常都正常吗

开机主电机转吗?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主电机转吗?指示灯正常吗?

已经解决了   因为拆开没盖上盖    没触发到激光头的开光  所以激光头没工作。。

网友:
呵呵,你不是专业修打印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因为拆开没装盖    有个开关没接触到  导致激光头不工作

激光器传感器

网友(2013-03-10):
哈,原来是激光快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