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加热才能使用,这个屏还可以修好吗?

楼主(2013-01-07):
昨天,一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说屏坏了,是在车上挤了一下,
到家了打开笔记本开机一看先是黑屏后有道道,后来我用手捏着左上角有反映。
用热风枪吹一会就能正常使用。可是放了一天又不能用了。

网友:
终于有沙发坐了,这个可以修好的,有专门修屏幕的,但是一般的都是换屏幕的。

网友:
模块压虚了,不好修,没设备。换吧

网友:
加热就可以 ?是虚焊还是怎么回事? 建议给各户换屏 这个留下 研究

网友:
能解释一下此故障为什么会想到用热风枪吹呢

网友:
楼主是LG的屏的吧  换屏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修好了  用几个月可能又这样 除非拿回厂家帮你修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实在不行就换屏 这个留下研究,
下次在和大家共享。

网友:
果断的换新屏吧...

网友:
那只好换屏啦

网友:
这种事模块和液晶面板之间脱焊了,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买一个长条形的烙铁头,专门用来压这个的,万能的宝里面有

网友:
楼上版主问为什么会想到用热风枪吹?
其实也很简单我把笔记本差开了,开机有道道没反映,
我用手捏着一会屏幕有反映,我想是不是天气冷,
需要加温。就试着用热风枪吹管护。一切正常能打开网页,就是不能关机。
关机以后在开机还是有道道没反映,我郁闷啊,这是什么怪毛病???

网友:
屏的问题我们修笔记本的就不要去修了    直接换吧

网友:
屏排线接触不良,一般人是搞不定的。省点力气吧

网友:
换屏才是正道哦,不然烦死你。

网友:
可以业余研究一下。

网友:
觉得是屏接触不良或灯管有问题楼主试着换下灯管看看

网友:
千万别用风枪,应该用烙铁热压。